滚花问题 (请教)

楼主(2011-08-29):
滚花问题
1.设计滚花时,模数根据哪些因素确定?
2.对防滑,防转要求时模数如何确定?还有哪些其他要求?
3.黄铜件和铝合金件设计滚花时有哪些区别?

网友:
面积大了,模数就取得大些,其他不清楚了。。标准上或专业书上应该有一些介绍

楼主:
还请多赐教

网友:
找到的一点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我个人感觉
滚花的这个工具在车间里一般只有一套至二套  不会所有的模数都有的
上面的注2写的也很明确,可根据加工刀具由工厂确定
就是说你厂里有那种滚花刀就用那种就可以了
一般是装在车床刀架上随动旋转 就“印”上了

网友:
这个没接触过,没办法帮助

网友:
以前见过师傅操作过,不知道还有模数。学习了

网友:
一般尺寸不大的M0.6就可以了!

网友:
滚了好多花都没什么要求!本来是1MM的结果给乱得不得了每个不同的外圆加工出来都不同。后来提上2MM的螺距结果1MM的不乱了!但好像这个不是正确方法吧?我也来学习学习,有哪位大虾来教教。

网友(2012-10-17):
去车间,找车床师傅要把滚花刀,上面好多模数的刀都带着,自己去拿件棒料辊一辊,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2012-12-10):
是用来防滑的  没有楼主说的哪么精确的 几模的 就看你用什么刀来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