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充图案时怎么老提示边界未闭合……求指点……

楼主(2011-08-29):
……我检查了好几遍都闭合了……还有如何调节填充图案边界接点处的默认间隙值………………

网友A:
肯定是没有关闭好,确定无疑,甭费劲了,你自己沿周边封闭一下,再填充就可以了,这基本是个画图习惯问题,早期训练不严谨,线条的删改比较随意,就常有这个毛病,

网友:
不一定!你在拭去点的时候,必须保证你要填充的那个闭合空间一定处于桌面内!要不就算是闭合空间也会显示无边界的!

网友(点评):
说的嘛意思呀,解释解释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解决办法是拾取边界填充

网友(点评):
你那个太麻烦,还是用我的那个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没有关闭好,确定无疑,甭费劲了,你自己沿周边封闭一下,再填充就可以了,这基本是个画图习惯问题, ...

图形非常简单,我重画了一遍……还这样,而且他提示没有闭合的红圆圈还老变化,这次填充是这没闭合,下次又是别的地方……

网友(点评):
你的捕捉功能也许设定有问题,再看看吧,画图就是个熟练,没有其它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解决办法是拾取边界填充

说的通俗点就是,你不是要填充图形么,先把你要填充的图形全部摆放在CAD黑色区域内,就是双击滚动轮会吧,然后填充,想填充哪就填充哪,只要你的图形是闭合的,肯定没问题!懂了?

网友(点评):
CAXA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这样也可以不?

网友:
个人认为软件也是有些问题的,一般这种情况都想别的办法,不管怎样,填充上了就行了
有时候将图形复制到别处,单独填充,然后再复制过来。

网友:
在AUTOCAD里面这样的事情经常会发生的,在SOLIDWORKS里面就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我放弃CAD的原因之一。

网友:
肯定是盗版的,只能这么解释!

网友:
用点选区域填充不好使的时候,用选对象的方法填充就好了。

网友:
常規同8樓做法,ACAD就這樣

网友:
线多而且有好多连接点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特难弄!建议用直线把要填充的面分成几部分!找到没有闭合部分在从画或在描一遍!

网友:
偶小结下吧:
首先是画图习惯的问题,一是该是一条线的就要画一条线,不能一个线段一个线段的接起来,如果你复制了一个图形放在某个图形上,最好也把重合的线删掉,一般有重合的线就会很麻烦
二是裁剪的时候要注意剪干净,不能留有尾巴,这一点的解决方案是可以用倒角命令把倒角距离改为零,然后倒一遍,无论是没接上的还是长出来的都会接起来,当然,这个不适用圆弧,而且你要是只填其中的一部分,倒角也会很麻烦
再就是04版的CAD要求填充范围一定在全部显示,好像08以后的就没有要求了,
还有一点就是填充图案的比例要合适,如果太大无法显示应该在左下角的状态栏里有说明

还有一点就是拷贝别人的图,填充就会变样子,这也是别人的绘图习惯不好造成的,窝扭上的填充再删掉边界,复制以后就会出现问题

我个人觉得第一点的习惯非常重要
做到以上这些,一般不会出现填充不上的问题

网友:
一?我刚才回复的怎么没有了?
首先是好的画图习惯  该是一条直线的就不要用一个线段一个线段的接起来  当你把别的图形拷贝的另一个图形上的时候最好也删除重叠的部分
二是裁剪的时候要剪彻底 不能留有空隙和尾巴  这一点可以用倒角命令再完善下 把倒角距离改成零
三是04版的CAD要求填充范围必须在屏幕内全部显示 好像07以上就没有这个要求了
四是 尽量不要拷贝别人的东西  因为别人的填充很可能是填好了又把边界删了,就像前面某楼的朋友描述的,这样的图形一旦移动或者复制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可以先拷贝到一个空白的地方 修改了在粘到要用的地方

我觉得主要是做好第一点很重要 许多老师傅教CAD不会给你讲这个只有自己摸索 应该很少能碰到填不上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因为有重复的线。
比如画完一个正方形,在某条边上有重复的线段,就拾取不了了。。。

网友:
看了下回复,学习了一点。。

网友:
可能是有重复的线,或是某条线出头。

网友:
拾取边界吧 条条大道通罗马

网友:
我个人在绘制的时候也总是这样子  不过可以教你一个方法  就是你填充的时候不要先选择样列   到最后一步的时候选择  那样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出现这些原因通常都是因为软件的问题   不是你的操作问题

网友:
你在CAD里面通过三维坐标看看,是不是在一个平面内!

网友:
也遇到过此类问题,又重新绘图了

网友:
时不时的也遇到过,解决办法是,把填充区域分成几个小区域,分别填充来判断哪里每闭合,然后在修改后重新填充。

网友(2018-05-10):
出现这种情况有一种原因是因为你的图形在Z轴上是不闭合的,用动态观察一看就明白了。解决方案就是重新描一下不闭合的边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