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刚度压缩弹簧设计

楼主(2011-08-29):
新手 现在要设计一个变刚度压缩弹簧 弹性曲线如下图 小径大于18  大径小于30 ,最好是圆柱弹簧 如果不行的话在考虑其他的,自己搞了下发现搞不出来 请高手指教指教新手

网友A:
变刚度弹簧,实际是好几个弹簧按你的要求曲线组合到以前去的,压缩弹簧是内外嵌套的,

你自己按你曲线,设定内外两个弹簧,分段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错,一个左旋一个右旋。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一个要左旋一个要右旋呢?那个放外面?

网友(点评):
这个刚度变小了,呵呵,不是很好弄吧?两端联接起?

网友B:
从弹性曲线上看,我认为应该是塔形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弹性曲线上看,我认为应该是塔形弹簧,

我查了机械设计手册 塔形弹簧在受力逐渐增大时弹簧从大圈到小圈小逐渐压缩 刚度呈非线性增大   而图示要求的是小变形时刚度大 大变形时刚度小 正好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刚度弹簧,实际是好几个弹簧按你的要求曲线组合到以前去的,压缩弹簧是内外嵌套的,

你自己按你曲线, ...

你的意思是分别按照两段曲线设计 然后内外嵌套起来?
是不是开始一段的那个大刚度弹簧的要长些  刚度小一点的弹簧短一点套在里面?
但是这样的话随着力的增大先压缩大刚度弹簧 然后两个一起压缩 刚度不是更大 而图里要求的是后面的那段刚度要小些 这个怎么解决?
或者是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 在压缩完大刚度的那段弹簧再压缩叫小刚度的 两个过程独立
下面说的 一个左旋一个右旋 作用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
这个也许可以用多股螺旋弹簧实现,钢索拧索方向与弹簧卷绕方向相同,压缩过程中弹簧越压钢索越松,刚度就变小了,只是要达到这样的刚度曲线可能得做很多根弹簧来试验才能找出合适的参数,而且多股簧的刚度变化曲线是比较光滑的,可能不会有明显的拐点,多股簧现在还没有可靠地计算公式

楼主:
补充一点 那个图里面后面那段曲线可以近似处理为直线

网友C:
早说啊,拟合曲线来设计弹簧是很难的,做直线处理就好办多了

两个弹簧内外套装,起初只有一个弹簧工作,等变形量大到一定程度,另外一个弹簧也开始工作,弹簧刚度变化,就能拟合出你的两段直线了

网友(点评):
等到两个弹簧一起压缩的时候 刚度不是变得更大? 还是通过两根弹簧的相互作用可以使刚度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用多股螺旋弹簧实现,钢索拧索方向与弹簧卷绕方向相同,压缩过程中弹簧越压钢索越松,刚度就变小了 ...

先谢谢 你的帮助
不过刚刚我又去机械设计手册里查了下你说的多股圆柱螺旋弹簧
说的真好跟你相反 “在未受力时各跟钢丝之间接触比较松 当刚度达到一定程度时接触紧密起来 弹簧刚度增大”
还是这个是由于钢索拧索方向与弹簧卷绕方向的原因?
请再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 你的帮助
不过刚刚我又去机械设计手册里查了下你说的多股圆柱螺旋弹簧
说的真好跟你相反 “在 ...

是由于拧索方向与弹簧卷绕方向的原因,压缩弹簧如果二者相同就是越压越松,我就是研究这种弹簧的,呵呵,一般情况下运用这种弹簧都是两者方向相反,越压刚度越大,两者相同的时候我倒没有试过压缩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但应该会有变小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说啊,拟合曲线来设计弹簧是很难的,做直线处理就好办多了

两个弹簧内外套装,起初只有一个弹簧工作, ...

等到两个弹簧一起压缩的时候 刚度不是变得更大?
还是通过两根弹簧的相互作用可以使刚度减小?

网友:
貌似没发现刚度能从大到小的压簧,碟形弹簧有这个可能。等待高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到两个弹簧一起压缩的时候 刚度不是变得更大?
还是通过两根弹簧的相互作用可以使刚度减小?

你可以一个装在底部,一个装在压板上,两个弹簧工作时,弹力相互抵消,不就可以降低刚度了么?

两个弹簧串联,也可以使得刚度变小

网友:
请参考:

这是“可变刚性元素”吗?不知原理及用途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136

上述是刚性增加的例子。这才是你要的刚性减弱的例子:
(有助于末端増功但不增力太多,便于人力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一个装在底部,一个装在压板上,两个弹簧工作时,弹力相互抵消,不就可以降低刚度了么?

两个弹 ...

但是这样的话 曲线前面那段 怎么解决?

楼主:
我这里有一些相关资料 前辈们帮我看看 看他这样能不能实现我遇到的问题 我研究了一下问题还是很多

网友D:
一般的变刚度弹簧都是越压越硬(塔形弹簧或变节距单股簧),这个比较容易实现,越压越软的不那么容易实现,楼主需要的话我可以弄根多股簧给你试验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的话 曲线前面那段 怎么解决?

抱歉,我忽略了刚度降低的问题,如果采用组合的方式,只有通过让一个并联弹簧不工作,或者让一根弹簧由串联状态变成不工作或者并联状态,才能实现降低刚度的目的。

构思了一个方案,利用碟簧的“失稳”特性,碟簧在压到临界尺寸时,会突然翻转,造成弹力消失或者反向,这种特性在部分快速换向开关上有应用。当然你也可以不采用碟簧,可以用类似的弹性金属片来代替,下面是工作过程示意图。

附图

附图

网友(点评):
非常巧妙,钦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变刚度弹簧都是越压越硬(塔形弹簧或变节距单股簧),这个比较容易实现,越压越软的不那么容易实现, ...

谢谢前辈
不知道前辈是哪里的 我是长沙的 还是学生
现在可行点的方案就你的这个多股簧和18楼的 组合弹簧 不过组合弹簧结构较为复杂 由于安装限制可能用不了
如果到时候有需要的话还得请前辈帮忙

网友(点评):
我重庆的,我也是学生,不是前辈,呵呵 组合弹簧能实现的话还是组合弹簧好,我觉得也可以结合齿轮齿条和凸轮机构,使得当需要刚度变小的时候弹簧底端随顶端压缩往下移动,这样可以也实现刚度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我忽略了刚度降低的问题,如果采用组合的方式,只有通过让一个并联弹簧不工作,或者让一根弹簧由串 ...

谢谢前辈 您提出的这个方案原理上是可行的 不过可能受安装限制
如果按照16楼我提供的资料来看 您觉得可能设计一种我所需要的弹簧吗?

网友:
弹簧应该不算复杂的

网友:
我真佩服你们这些设计的

网友E:
你这种弹簧叫非线性弹簧,非线性弹簧有变节距、变截面、塔型、鼓型等多种。

网友(点评):
如果把弹性曲线看成是两段直线或者是两端曲线 根据上面的讨论 通过变节距、变截面、塔型、鼓型也不能设计出刚度呈两段 并且随这里的增大刚度减小的单一弹簧吧 你有什么高见吗 望指教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弹簧叫非线性弹簧,非线性弹簧有变节距、变截面、塔型、鼓型等多种。

我有弹簧设计手册,但是太大。你把邮箱告诉我,给你发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弹簧设计手册,但是太大。你把邮箱告诉我,给你发过去

谢谢  邮箱 jiangshaosong126@126.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邮箱 jiangshaosong126@126.com

已发给你了。

网友(2011-10-08):
楼主,我不是做弹簧的,但是粗略了解过螺旋弹簧变刚度问题
发动机上应用一些变刚度的气门弹簧,原理就是压缩量增大时,伴随有部分并圈现象,这样有效圈数少了,刚度也就降低了

网友(点评):
不对,刚度是增加了,这个相当于串联系统,总刚度的倒数等于各部分刚度的倒数和,和并联电阻类似,减少任意一部分,总电阻值增加

网友(2019-06-28):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