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动滑轮后的力与速度问题

楼主(2011-08-29):
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
我知道物体通过一个动滑轮后,提升物体的那端绳子的线速度是物体上升或下降速度的两倍,同时提升力是物体重力的1/2(动滑轮的两条绳是平行的)。
即F(拉)=1/2T(物),V(拉)=2V(物)
如果是车间里天车那样的情况,钩子处的动滑轮组有3个滑轮,也就是同一根绳子(不知道是不是一根,就按是同一根的情况来说)在动滑轮组这里绕了3次,那这样最后提升物体的那端绳子上面承受的重量是物体重量的几分之几呢,同时提升速度又是物体上下移动速度的几倍??
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相似的东西,是同一根绳子分别在上面的定滑轮组和下面的动滑轮组上饶3次,绳子一端固定,另一端在卷筒上,中间通过两个滑轮组下上下上下上,所以我想知道的就是卷筒上这端运动绳子承受的力和速度与物体本身重量与速度的关系。
F(拉)=?T,V(拉)=?V(物)

网友:
动滑轮组上有几根绳拉力就是几分之一,静力学的平衡;由功率相等,fV1=Gv2,速度也是几分之一

网友(点评):
有点犯晕,单个动滑轮上开几道槽能行么?

网友(点评):
醒过来了,滑轮组上每个动滑轮上的线速度都是不一样的,即转速不同,不能用一个动滑轮上开几个槽,那样钢绳与滑轮就相对滑动了,磨损的非常快,还拉不动

网友(点评):
你说了我才仔细去看,原来真的不是一个,是分别3个定滑轮和3个动滑轮,我大致看了一下以为只是一个,只有是单个的才能运动

网友(点评):
对,是这个道理

网友:
LZ初中物理没学好的说!

网友(点评):
呵呵,的确啊,那时候不喜欢上物理课

楼主:
明白过来了,这些东西好长时间都不用了,突然遇到,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仔细想想原来就这么回事

网友(点评):
楼主你看我2楼的补充,你现在是只有一个动滑轮吗?那样也是不行的,几个动滑轮是独立的

网友:
简单点说,定滑轮一般是用来改变受力方向的,不省力,动滑轮是省力的,在不计较摩擦力的情况下,在动滑轮上有几根绳子向上的就是几分之几,当然拉的速度也是一样的咯!

网友(点评):
把“向上”改为“受力运动方向”就更确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