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触器上面字母的含义 及接线方式

楼主(2011-08-29):
这个接触器上面字母的含义 及接线方式

网友:
NO常开触点接自锁是用(开机自锁等),NC常闭接互锁时用(电机正反转等);L和T这里就接要通的相线就行了。建议百度诉一下接触器接线图,很多详细解释的。

网友:
这里的都什么选手啊,偶的神啊,阿门!这样的问题也值得回答?

网友:
L接相线,T接负载,NC常闭,NO常开触点各一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