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钣金件报价多少合适

楼主(2011-08-29):
        需制作一试验台,但不知钣金部分该如何报价 按网上的说法(材料成本的2--3倍)算好像2800---3500左右
        材料 2mm厚 冷拉板 表面喷塑 面板文字丝印  试验台如下图

网友:
对头,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网友(点评):
支持。。最多3K,竞争大现在。

网友:
关键还得看数量,如果只做一个,要5,6K可能都可以,但是如果批量的话就得计算了

网友:
做一台的话可以报高一点。

楼主:
恩 谢谢 各位 了   心里大概有底了!

网友:
啊啊啊啊啊阿迪gas的公司的发生地

网友:
好专业啊,找专业的去问问

网友(2011-11-17):
价格差不多嘛。量大的话可以优惠的。就一件的话成本就高,包括丝网印刷制版。

网友:
本身体积就不大~~~~这个价格算好了~~~现在钣金低啊~~~~~有量才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