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的流道直径怎么确定?

楼主(2011-08-29):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想问下:已知公称通经,如何确定阀体的流道直径呢?我看书上有个阀体的最小流道直径与公称尺寸的关系,是不是只要确定的流道直径大于书上说的最小流道直径就可以呢,不知我理解是不是正确

网友:
系统管径与流速有关系,决定阻力与压降,假如这个已经确定了,就甭再考虑这个了,

系统阀门,看干什么用的?比如截止阀,就与系统管径相同,

而调节阀,要看调节精度,这个肯定与系统管径不一样,根据你要调节的精度,计算CV值,再套管径,当然,有其它考虑的还要考虑其它因素,大体是这样的,

网友:
没用的,除非很准确的,一般都是随便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