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20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1-08-29):
南钢产的Cr20是什么材质,有什么特性。

网友:
应该是20Cr吧!" E9 Z+ f  x* u# D
你们是做什么零部件用的,如果是用于齿轮部件的话就是20Cr 材质

楼主:
不是20Cr,就是cr20

网友:
合金工具钢,含碳量≥1.0%,含铬20%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是20Cr。

网友(点评):
20Cr,合金结构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