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千分尺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2011-08-29):
请问大家,外径千分尺的精度是多少,这分度值跟精度值有什么区别?例如250mm的外径千分尺精度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0.01吧

网友A:
0.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01MM

麻烦可以跟我讲讲吗,我不知道这个精度跟分度多少?

网友B:
外径千分尺,每0.5mm分成50份,每一小格子就是0.01mm,而它可以估读到0.001mm,精度应该是0.001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径千分尺,每0.5mm分成50份,每一小格子就是0.01mm,而它可以估读到0.001mm,精度应该是0.001mm。

一个格子是0.01mm,精度确达到0.001mm?求专业人士解答,我不认同

网友:
楼上几位最好学习下JJG 21-2008外径千分尺检定规程,就知道分度值与精度的区别!最小刻度值、分度值、分辨力我认为是一个概念,精度要比分辨力大几倍,分辨率不等于精度。

网友(点评):
少年神探狄仁杰 http://www.kk321.cc/dalu/20474/ 速度与激情7 http://www.kk321.cc/dongzuo/20473/

网友C:
楼主请详细具体点,是分度值还是精度,上边回复的好像都是分度值。给你个图片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详细具体点,是分度值还是精度,上边回复的好像都是分度值。给你个图片 希望对你有帮助

非常感谢,也非常有用啊。。。

网友:
你们新购千分尺时,上面不是刻有吗?说明书上也写有的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0.01mm

网友D:
精度,可以查表看计量器具的不确定度,精度是由不确定度来反映的。分度值0.01的千分尺,250范围的不确定度是0.008.这就意思着,你的测量结果再正确,本身就带有加减0.008的误差,这是千分尺本身带的。如果0.008的精度不足以满足使用要求时,可以采用比较法。

网友:
精度是0.01,估计值在0.001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一般的外径千分尺就0.01mm,现在有0.001的千分尺,不过时间没什么用,对一般的机械零件来说

网友(2011-12-14):
分度值0.01是一个读数,精度+/-0.01是一个区间。

网友:
0.01MM看尺子的性能性能好的话还可以估读到0.005mm左右

网友:
用示值误差来说明千分尺的精度比较好理解。

网友(2012-01-13):
每个格是0.01,请问怎么能估读到0.001,不理解请赐教

网友:
学习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2012-02-24):
引用 网友D:
精度,可以查表看计量器具的不确定度,精度是由不确定度来反映的。分度值0.01的千分尺,250范围的不确定度是 ...

版主言论太专业了,要学习。
话说尺上带的不确定度里面,有一部分是重复精度误差,有一部分是系统误差,还有比率误差。比较测量只能修正后两项,重复精度误差是无法修正的。当重复精度误差大于测量要求时,要使用更高一级的量具。

网友(2012-04-20):
机械式的千分尺是0.01      数显的分辨率是0.001

网友(2012-09-15):
也非常有用啊。。。

网友:
为什么叫百分表?就是1/100的意思了,精度级别0.01mm
为什么叫千分尺?就是1/1000的意思了,精度级别0.001mm

网友:
版主的回复很精彩,也说明了精度和分辨率的关系。

网友(2012-10-25):
分辨率应该是最小单位0.01mm,可以估读半位,但是精度应该不会是0.01mm,我觉得应该比0.01mm大,但是具体是多少还不知道

网友(2013-08-12):
大伙可能将分度值与精度混淆了,分度值是刻度值,精度是测量误差,一般情况下量程越大精度越低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2013-09-26):
最小刻度值、分度值、分辨力我认为是一个概念,精度要比分辨力大几倍,分辨率不等于精度。

网友(2014-02-16):
外径千分尺的最小格是0.01mm,可估读到0.005。

网友:
一般都是0。01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2014-04-10):
精度和分辨率有区别

网友:
分度值为0.01mm,精确度可达到0.001mm

网友:
进来长知识了

网友(2014-05-26):
外径千分尺分度值0.01mm,即精度。读数时估读一位到千分位。

网友:
理论上来说的话可以测量千分位,但最后一位是估读的,

网友(2015-11-13):
非常感谢8楼和9楼!谢谢!

网友(2016-01-10):
外径千分尺的最小格是0.01mm,可估读到0.005

网友(2016-03-21):
0.01

网友:
分度值是两条最小刻线间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