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动减压阀的一些特性

楼主(2011-08-29):
最近测试一个气路压力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该气路上接有一个LR-M5-QS-4的减压阀,当我增大进气压力时,减压阀出气压力反倒减小,减小进气压力时,减压阀的出气压力反倒增大了,百思不得解,望各位指点下!!

网友:
我感觉是 进气口和出气口 装反了,气压高时气体推动阀芯关闭,出口得不到压力气源; 气压低时阀芯没有关闭,出口就有压力气体。
现在调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正在设计减压阀,不会算啊!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先检查有没装反,因为这个错误很容易犯,还有仔细看一下这个阀的说明

网友:
反复看看《新编液压工程手册》,慢慢就会明白

楼主:
应该不会反的啊,这个阀是直接接到分气块上的,没可能接反的

网友:
更换一件新的再试试

网友:
你先查下这个减压阀的通气流量范围是多少,如果超过功率范围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8楼意思是进气口和出气口的压差可能不在范围内?

网友:
一点都不奇怪,直动减压阀的特性曲线本来就是向下倾斜的。按你所说,应该没有做流量控制,在这个前提下,进口压力增大,出口压力相对进口压力变化较小,基本稳定在减压调定值附近,此时流量会有所增大。气动力随压差、流量增大而增大。即使流量不增加,进出口压差增大也会导致气动力增大。本例子来看,就是流量、压差在起始都增大,气动力增大的方向是关闭阀口,就是与调压弹簧的作用方向相反,相当于调压弹簧的力被平衡掉一部分,用于调定的力小了,因此进口压力增大导致出口压力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