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如何钻孔?

楼主(2011-08-29):
普通玻璃10mm厚,需要钻孔要求如下:
1.直径5mm,通孔。一块板上千个孔
2.孔口处无缺口。

请问:
1.需要什么钻头钻?那里有的卖?麻烦接触过的告知
2.加入可以加工,效率怎么样?加工中心的话一小时能加工多少个孔?
3.有无其他办法完成加工?

网友A:
不知道激光可以不?

网友(点评):
激光打不了玻璃

网友:
刚刚采购部的兄弟说~~~孔径1寸以下的钻孔可到五金工具商店购买专门钻玻璃用的空心钻头,

网友:
有专门的玻璃钻头卖,你也可以自己做,用金刚砂。不过在一块有上千个孔,有难度。

网友(点评):
不好保证无缺口,玻璃钻头用过,经常有缺口

网友:
给玻璃钻孔也用普通钻床吗?

网友(点评):
只要钻床有点精度是可以啊

网友:
成本不限,可以试试水刀。。。。。。

网友B:
加工中心怎么加工这个不懂,不过貌似有化学方法做的,你可以去咨询做过的

网友:
我也想过同样的问题,关注中。

网友:
有专门的玻璃开孔器的   1000个孔的话比较麻烦了

网友:
有空心钻头可以的,原来我不知道用金刚磨头钻过,效果不理想。

网友C:
“直径5mm,通孔。一块板上千个孔”,孔距是多少?

网友:
看你加工多大的孔了,如果大了可以利用玻璃刀做个工装在床子上加工!

网友:
金钢石桩头 空心的

网友:
你到玻璃就知道了

网友D:
呵呵,好像我想搞的水刀可能可以吧?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5mm,通孔。一块板上千个孔”,孔距是多少?

孔距大概25左右

网友(点评):
就像是块玻璃材质的筛板。

网友E:
几种加工方式:
1、金钢砂的钻头,直接钻
2、水切割
3、化学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种加工方式:
1、金钢砂的钻头,直接钻
2、水切割

孤酒大侠以前加工过没有?那种效率稿,成本低

网友(点评):
水切割效率高,钻孔成本底。

网友F:
樓主可以試試用水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可以試試用水刀吧!!

水刀只是在北京,上海展会上见过

附近还没见过那里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怎么加工这个不懂,不过貌似有化学方法做的,你可以去咨询做过的

有什么酸和碱可以腐蚀玻璃?

网友(点评):
hf 可以 不过 建议楼主改变材料 哪怕真打出1000个孔来 强度也很是问题

网友:
直接用切割玻璃的设备啊,水切割好像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什么酸和碱可以腐蚀玻璃?

HF 可以,做玻璃窗花的都是用的HF,可以试试,但是请专业人士指导,我是业余的

网友(点评):
就是氢氟酸吧, 有毒性,还是让专业的来搞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什么酸和碱可以腐蚀玻璃?

王水

网友(点评):
王水不能腐蚀玻璃吧,好想只对金属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王水

 ...

哈哈!!!!!!!恐怕找不到天然的橡胶容器去装王水啊!!!

网友:
淘宝上都有的的卖,你可以看看

网友:
玻璃开孔器,看成本的。

网友:
一千个孔,用化学腐蚀方法效率最高,但操作起来有危险性,必须专门厂家才行。

网友:
一千个孔,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成功率等于零啊,一个孔破裂,整个产品就费了。还是化学腐蚀比较靠谱

网友:
我建议你若是加工的话,考虑成本,不如去定做一块了

网友:
可以参考印刷电路板的工艺,在玻璃上涂上石蜡,留下需要加工孔的位置,再采用HF腐蚀,需要专业人士来做,现在买HF都需要到公安局登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激光可以不?

我有試過用4~5mm的強化玻璃用激光打一兩個孔, 前提是需要在上面用一塊很薄的板,因為激光頭只對金屬感應,我試的只是一兩個孔,多了我就不確定,玻璃遇到激光的高溫也容易碎,注意高壓氮氣與切割速度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钻孔的时候 用什么东西加一下热呢?

网友:
我见过用加工中心做大理石加工的   用的全是金刚石空心刀具  你不妨试试

网友:
我有办法,
1要贵点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就是用激光切割,精度又很高而且绝对不会碎
2玻璃雕刻机,问题就简单了,想怎么打都行。

网友:
值得学习探讨。

网友:
普通玻璃  上千个孔   孔距25 那得挺大的玻璃啊 加工时能保证一点不碎吗?既然是普通玻璃  不知道自己做模具浇铸可不可以啊?

网友:
加热到800℃让玻璃软化,在输送线上用滚冲法冲孔,然后冷却,孔会变形,如果要求高,需要自己再用氢氧焰和冲子、刀具矫正

网友:
我也想过同样的问题,蛮好的,谢谢

网友:
可以用HF(酸)进行腐蚀吧。就是用化学方法。

网友:
不破边不可能,应该问下客户允许最大破边多少?0.1?0.2?0.3?可以在下表面粘块窗玻防璃作保护,这样保护玻璃破,而产品不破。
不倒角吗?如果不倒角的话取放、运输都是麻烦事。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目前在一小块玻璃上试钻了一排孔,效果还可以
就是效率低,我担心的问题也是上面各位提到的问题,加入快要加工完成的时候碎了,心也碎了

数量不少,约5000平米

网友(点评):
能说说你是用什么方法吗?

网友:
水刀是最理想的切割工具。

网友:
第一次听说 水切割,    它能保证精度在5丝以内么?   小型的多少钱?比如1m*1m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目前在一小块玻璃上试钻了一排孔,效果还可以
就是效率低,我担心的问题也是上面各位提到的 ...

有专用的玻璃钻孔机,用的是金钢石空心钻头,采用上下同时钻,我是做玻璃机械的,如果你们不是经常要加工这种玻璃的话建议发外到玻璃加工厂去做,这样风险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专用的玻璃钻孔机,用的是金钢石空心钻头,采用上下同时钻,我是做玻璃机械的,如果你们不是经常要加工 ...

你知道长三角那里有这种机器么?

网友(点评):
玻璃机械主要还是佛山比较多,但很多厂在外省都有销售点的,就如我们公司都有20多个外省办事处,且长三角那一带玻璃加工厂好像很多哦,

网友(点评):
如果你们不是经常要加工这种玻璃的话不用卖设备,建议把产品让给玻璃加工厂做,磨边、钻孔、钢化什么的,都可以一条龙服务。

网友:
可以用水切割试试,孔壁说不上光滑,至少不会有缺口。

网友:
水切割一好用的呀,有没有试过。我看过水切割的力量很大的

网友(2015-07-22):
机加工的方法恐怕不行的 孔距有些极限了 建议使用化学 或加热后在加工的方法

网友:
普通的钻头,会崩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好像我想搞的水刀可能可以吧?
不知道行不行?

水刀可以学,需要高精度一点,孔出来有变形,口部分会崩边,我们曾遇到牛逼的设计用钢化玻璃当盖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