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图纸,这两个表都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29):
美国机械图纸符号简称,请问这两个表都代表什么意思?

补充内容 (2011-8-30 10:10):
尤其是每个表中的第一行,都是什么机械词的缩写?而且还有LG为结尾的后缀都是什么意思?机械图纸的缩写太多了,哪位高手赶快来分享下心得!

网友:
大致意思就是一些必须的装配部件

网友:
感觉和材料表差不多,有规格型号,数量

网友:
不是清楚

网友:
2 inseparable assembly 不可分拆组件;A 集装箱 kual pak 发到melmat inc公司,地址 英格伍德,加利福尼亚州,
B 铝标牌 尺寸 c.铆钉尺寸;D.1/8 螺钉用铝制平垫片;

6 inseparable assembly 不可分拆组件;A 金属模块或工作面 HRC 50~55; B 金属材质本体 HRC50~55;C 观察窗 树脂玻璃 D 标准定位销 1/8 直径,长度K

以上浅见,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学到东西了~~~~~~~~~~~··高手,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学习了

2 inseparable assembly 不可分拆组件;A 集装箱 kual pak 发到melmat inc公司,地址 ...

怎么会有乱码呢?
当时怎么没看见呢
还是谢谢提醒,哈哈

网友:
楼主说的很在理啊  所以就算我是打酱油路过我也要顶一下楼主  另外赚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