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侧间隙怎样选择?

楼主(2011-08-29):
再设计齿轮传动是,齿侧间隙公差带不知怎样选择。查了手册中给出了许多公差带,但是没有说明具体的方式,很苦恼哪位高人知道请帮我解决一下,或发个资料,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买标准正齿轮,标准侧隙是工厂已经做好了。如果是自已出图加工,我的推荐值是:7级及以上M=3以下,建议取0.05至0.25的侧隙(模数大,侧隙也加大)。8级以下的正齿轮取0.1以上,这是针对于减齿厚来增加侧隙的做法。这是常规做法,具体来讲,齿厚减少量与模数及分度圆直径有关,具体的计算公式可以查机械手册。
也可以增大中心距来增大侧隙。比如中心距在设计时增大0.1,不过这种方法不常用。
一般来讲无侧隙的齿轮配合会磨损很快,也可能转动不顺。

网友:
不是有标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买标准正齿轮,标准侧隙是工厂已经做好了。如果是自已出图加工,我的推荐值是:7级及以上M=3以下,建 ...

谢谢你的回复,手册里面给出了齿厚极限偏差来控制齿轮副齿侧间隙。其值和分度圆直径和模数有关,可以保证在25℃时齿轮不卡住,在实际应用中怎样选择的?

网友:
又学习了,高人无处不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