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零件的重量计算

楼主(2011-08-29):
请教各位设计大师:用绘图软件设计的实体零件,有没有零件重量的计算功能?就是不用算体积(有些复杂零件是很难算得准确的),只需输入零件材质的密度,就可以计算出零件的重量。
我学绘图基本上都是自学的,所以对软件的这些辅助功能不是很了解,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
可以  基本上所有的三维实体造型设计软件都有计算零件重量的功能  你好好找找吧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还是没找着,请问CAD和PRO/E里面是怎么查的?

网友:
我知道的至少PRO/E里面有

网友(点评):
谢谢啊,PRO/El里面找到了,但是是英寸和磅计单位的,还要换算,还是很麻烦

网友:
solidworks 里面也有  只需设定材料 就可以自动计算出来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噢···CAD的能计算··好像有点麻烦····用SW很简单··就跟4楼说的一样···画完选择材料就行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找得到
再努努力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现在用的是CAD和PR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