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渗氮处理,有好的厂家请推荐

楼主(2011-08-29):
现有8x15x5的零件,外径V型槽,轴承钢,需要渗氮处理,渗氮厚度0.05mm,硬度HV1200。哪位高人有没有好的渗氮厂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HV1200是啥意思呢?

网友A:
HV1200可能要38CrMoAl 渗氮才能达到这硬度吧?不知楼主哪里的,常州这边可以做。

网友:
维氏硬度(HV)
以120kg以内的载荷和顶角为136°的金刚石方形锥压入器压入材料表面,用材料压痕凹坑的表面积除以载荷值,即为维氏硬度HV值(kgf/mm2)。
可以查硬度对照表对应的HB或HRC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HV1200可能要38CrMoAl 渗氮才能达到这硬度吧?不知楼主哪里的,常州这边可以做。

无锡的。高手知道100Cr6渗氮可以做到多少硬度吗?另外有 没有好的厂家介绍一下?

网友:
100Cr6这种轴承钢我没有用过,你找一下,常州兰翔机械总厂,热处理分厂问问。

网友(2011-11-27):
100Cr6是德国钢号,相当于我国的GCr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