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蜗杆车刀怎么磨,

楼主(2011-08-29):
  各为高手,加工蜗杆的车刀我还没有磨过,对那个前角后角还有那个螺纹升角,跟梯形车刀有哪些区别?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的蜗杆都是公制的角度是40度有样板,你还可以用万能角度尺来校正刀的角度。一般我粗车的时候都用合金的车刀那样的速度能快一些。车刀的后脚不要磨的太虚一都在2度左右,车刀的前角大一些在8到10度左右,刀的前面 最好有一定刃倾角在2度那样就行,那样有利于排削。用左右赶刀的方法加工。精车的时候用那种弹性的刀杆用白钢的车刀角度比粗车的刀都要大一些那样刀具能锋利一些。为了保证牙型的角度刃倾角最好为零但要注意刀的两侧的副后角不要当害。
刀宽可查金属切削手册,车削蜗杆时通常不再用螺距这个概念,而是用模数,常用模数在机床铭牌上都能查到,按照铭牌上给出的挂轮图变换挂轮,同时变换相应的手柄位置,即可车削。特殊模数需要经过计算,定制挂轮。

网友(点评):
师傅好手

网友:
在数控车加工中,蜗杆车刀的刀具可以忽略!!!
因为用宏程序去模拟仿形加工,在不受螺旋升角干涉的情况下已经可以加工牙型是任意角度的螺纹!!

楼主:
一般的蜗杆都是公制的角度是40度有样板,你还可以用万能角度尺来校正刀的角度。一般我粗车的时候都用合金的车刀那样的速度能快一些。车刀的后脚不要磨的太虚一都在2度左右,车刀的前角大一些在8到10度左右,刀的前面 最好有一定刃倾角在2度那样就行,那样有利于排削。用左右赶刀的方法加工。精车的时候用那种弹性的刀杆用白钢的车刀角度比粗车的刀都要大一些那样刀具能锋利一些。为了保证牙型的角度刃倾角最好为零但要注意刀的两侧的副后角不要当害。
谢谢大哥的指教!

楼主:
在数控车加工中,蜗杆车刀的刀具可以忽略!!!
因为用宏程序去模拟仿形加工,在不受螺旋升角干涉的情况下已经可以加工牙型是任意角度的螺纹!!
不要笑哦做了好几年的数控车床,还没有在数控车床车过蜗杆,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没敢去试!

网友:
说的还是比较好的,粗车用合金刀

网友(2011-12-05):
我现在用飞刀加工蜗杆,心慌,应为刀具要1仟多,哈哈

网友:
那位高人有盘形蜗杆飞刀盘呀,应为我是生产蜗杆机的,买刀具太贵了,

网友:
单位生产这个产品数量少,用普车加工,效率不高

网友:
7楼真舍得,1K多的刀不单单要好手   还要好几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