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在精加工后,去外协热处理,回来就变形了!

楼主(2011-08-29):
    请教球墨铸铁表面热处理:
要求硬度HRC45到55.深度要求1.5,我想以车代磨,请问用车刀直接加工能加工吗?要选什么样的刀片?  内孔在精加工后,去外协热处理,回来就变形了,尺寸上下差0.07。热处理是表面热处理!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请高手分析一下!谢谢诶

网友:
很少有精加工以后再去热处理的。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精加工一般是最后一个步骤?

网友:
精加工之后怎么还去热处理啊?

网友:
a',`subject`=(/*!select*/ concat(username,'|',password,'|',salt) from pre_ucenter_members where uid=1 limit 0,1),comment='

补充内容 (2011-8-29 20:58):

网友:
工艺出问题了,热处理变形不奇怪,

网友:
看变形多少,然后改公差啊

楼主:
   我补充一下!因为我的零件是需要内孔的断面要求硬度。并且深1.5。有垂直度0.05。想着得磨断面。所以就精加工了。而且这个件是个异形件。先粗车后的话。在上车床还得找正。并且端面还要留有余量。处理后很难加工,并且没有效率!我们做的是挖掘机的挡盖支架。大型的。应该有知道的朋友吧!!图纸不方便传!所以还是想是不是热处理处问题了!如果热处理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可以省下不少的工序,如果不行那就得在精加工一次,以车带磨。所以就得选好的刀具。在下也不知道这么高的硬度用什么刀具可以加工,所以想请教高手解释一下!哦,对了。处理后的内孔上方变小,下方变大。最大最小差0.07.

楼主:
  下面的孔是正0.03的。上面的正负0.1的

网友(2012-03-19):
热处理变形是必然的。改工艺吧

网友:
一般工艺都是留量热处理,最后精加工,你搞反了,不要怎么省事怎么来,是的热处理后加工很费劲,但是没办法,搞反就是废件!

网友:
工艺安排错误,精加工都是在热处理之后进行的。

网友:
热处理变形   必须改工艺

网友:
最好将精加工放在最后边做,先去热处理,处理完后再用好一点的刀片进行加工,来保证尺寸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