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孔可以镀铬吗?

楼主(2011-08-29):
有一套需要修理,请教:内孔可以镀铬吗?

网友:
建议喷镀处理来修复(耐磨,不抗冲击)),要求不高也可刷镀(镀Ni)。

网友:
真空电镀应该可以的。不过深度不能太多,内孔也不能太小。

网友A:
可以镀,但要看要求

网友(点评):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镀,但要看要求

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孔太小或太深,就镀不上;如果尺寸合适,就可以镀。我不是电镀厂家,最好咨询电镀厂

网友:
肯定可以镀的,我们做气动量具的,为了耐磨有时候一般是内孔6mm内孔就镀一层然后再研磨

网友:
可以镀化学镀,镀起来像不锈钢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