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自锁,新人求教

楼主(2011-08-29):
气缸垂直倒置受载,要使其在断电断气后的位置自锁,保持不动,时间较长,使用三位五通电磁阀行吗?不行的话该怎么办?求教

网友:
若时间短,三位五通中止阀即可,但时间长,必须加断电抱死、卡死装置。

网友:
2楼说的对,想省钱就自己做,想省事就买现成的,貌似亚洲只有SMC有那个东东。

网友(2018-07-31):
为何不用带锁的气缸

网友:
你气缸推力要多少,有现成的自锁气缸,利用斜顶机构自锁,可以承受100KG的自锁力,但是推力比较小,可以断气断电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