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作用,请教

楼主(2011-08-29):
电磁阀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能不能不装? 在一些气路上常常用到电磁阀 ,不知道它起什么作用。
请教,谢谢!

网友:
解决通与不通的作用。没有它你设备怎么工作。

网友:
电磁阀是用电控制气路或者液体通断的原件 如果不用可以用手动阀

网友(2012-01-05):
阀:控制流体的通断,改变流体流动方向。
电磁阀:由电磁驱动的阀门。
不装电磁阀系统如何实现机构的工作呢?

网友(点评):
有种阀门是不要电的,纯气动动力。

网友(点评):
气动阀是有,前端还是要一个控制信号的,手动或电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