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的设备主动座跟从动座翻转的同心度该如何测量?

楼主(2011-08-29):
最近遇到一点问题,双立柱的焊接变位机主动座跟从动座有点不同心,在翻转的时候有明显的爬行现象。但是检测手段有限,请教师傅些这样的设备同心度该如何测量?

楼主:
高手都到哪里去了·?
          期待有高人出来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问一下 你的俩座是轴承  还是铜瓦

网友A:
你的检测手段都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 你的俩座是轴承  还是铜瓦

是回转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检测手段都是啥

很常规的,水准仪,框式水平仪!

网友:
你用光线准直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 你的俩座是轴承  还是铜瓦
是回转支撑

是轴承还是铜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