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橼连接这个工艺,请教高手

楼主(2011-08-29):
可能这个工艺不叫这个名字,或者叫错了。
被加工件的工艺是冰箱空调上用的压缩机里的曲轴油泵壳体的连接工艺。

油泵壳体简单说就是一个冲压成型的铁皮套,内径尺寸16+,壁厚0.5。
连接的曲轴外径16—,上面车了个槽,一定宽度(轴向尺寸和最后的轴向定位就暂时不考虑)深度单边0.15。

现在需要将这个壳体零件连接在曲轴的这个槽中,最后有扭力(不让相对旋转)和拉力(壳体不能脱开曲轴)两项指标,当然还有其他工艺要求比如经过连接后壳体外径(不在槽中的两侧)发生变形变大或翻边的尺寸不能太大。

之前做这个项目厂家提供的日本机床图片(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发上来进一步讨论),日本的机床采用的是三个滚轮进行滚动铆接,壳体滚进曲轴槽中,然后再在滚好的槽上同时在120度分布冲三个点(算是冲铆),用于紧固(曲轴槽上本身只有一个凹点)。

我之前是完全仿日本的这个机床,先滚铆,再冲铆的顺序,最后发现滚铆后壳体在曲轴上连接的不牢固,而且轴向窜东,径向跳动,冲铆后倒是能连接在曲轴上,但仍然还不怎么牢固。

滚铆的三个滚轮由类似杠杆式卡盘的原理同时向中心靠拢,具体动作原理就不详细说了。

之前厂家利用的是两个半模,挤压成型,因为16直径配合时有间隙,所以在缝隙出会出现两个耳朵似得突起,最后我没办法只能重新做了个新的简单的机床代替滚铆工艺,然后把之前的机床改为只进行冲铆连接。

在这里想问诸位同行:

利用三个滚轮滚铆时应该注意什么?这种连接方式利用滚铆这个工艺可以完成么?挤压后的效果壳体连接在曲轴上很牢固,这种连接方式是不是最好还是利用挤压这种工艺?

我也思考了很久,挤压时,多余配合或形变的余量可以集中在两个耳朵处,所以挤压后的效果不错
但在滚铆时,多余的余量应该如何变化呢?或者我的出发点可能不对。

希望大家帮助探讨下这个问题,有需要资料的同行我可以把相关资料发给你。

网友A:
请把日本图片发上来看看,要不然不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日本图片发上来看看,要不然不直观

网友B: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描述
不过感觉问题应该出在滚铆上:
“我之前是完全仿日本的这个机床,先滚铆,再冲铆的顺序,最后发现滚铆后壳体在曲轴上连接的不牢固,而且轴向窜东,径向跳动,冲铆后倒是能连接在曲轴上,但仍然还不怎么牢固。”
滚铆后根本没达到预定的效果,感觉应该调整滚轮的大小、到中心轴的距离,保证无”轴向窜东,径向跳动“后,再冲铆。另外帮楼主帖一下滚铆的图,毕竟是让别人帮忙,现在大家挣点积分不容易,所以最好直接帖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描述
不过感觉问题应该出在滚铆上:
“我之前是完全仿日本的这个机床,先滚铆,再冲铆的 ...

楼主:
老实说这种工艺确实比较少用,
它也属于连接工艺的一种,连接工艺
比如说螺栓连接,需要拧紧工艺,这个有拧紧机
铆钉连接,需要铆接工艺,这个有铆接机或者铆钳
而这种连接工艺我只是在书上看到过,当时只是一笔带过,没有过多的内容,所以可能用这种工艺的人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