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m薄板如何磨平,请教

楼主(2011-08-29):
一块600*900的12mmA3板在风割下料后整个板会曲翘。为了保证这块板两面的平行,因此外发用磨床对两个面进行磨平。
但是对两面磨过后整个板还是同样的曲翘。
我分析原因可能是该铁板放在磨床工作台上,打开工作台磁铁后把铁板吸平了,这样砂轮磨过以后,松掉磁铁铁板还是会曲翘。所以无法对曲翘部位进行磨平。
我记得我上家公司的精密磨床可以对磁铁的磁力大小可以调整,但外协厂家说他们的磨床无法调整磁力大小。
针对这种情况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对曲翘的薄板进行两个面磨平行。

网友:
我想是应为加热后有了内应力,应该先校平吧,在压机上就可以,然后上磨床。

网友:
先过矫直机,矫直到一个水平再磨,直接磨肯定不行,

网友:
太薄了,最好先校平,没听说磨床磁盘可以调磁力的

网友:
立轴圆台平面磨可以调磁力的,但工件弯曲太厉害还是要先校平,如果不是非常厉害可以在翘的角下垫纸在磨,但要反复这样动作两面多次磨削

网友:
学习了~~~都是经验之谈

楼主:
各位除了校直外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我认为必须先校直,再磨,会好点

网友:
必须校直以后 才能磨的

网友:
先过矫直机,矫直到一个水平再磨

网友:
没有矫平机可以用锤子敲敲,完后在平板上做粗略的研磨,一边用手四角按感觉高点,一边用角磨机打磨,等没有明显的翘曲了即可上磨床了。

网友:
这板这么大,是干什么用的,单独板子放一边,不垫好了,靠自重可能都会变形了。如果板子是安装在其它东西上面的,可不可以先装好了再磨。否则只好先校平,否则无法磨平的。这跟磁铁的磁力没关系,就算磁力不把板吸平了,砂轮也得把板压平了。

网友:
根据曲翘的情况,在曲翘的下面先垫一张厚度适当的纸,再进行加工。

网友:
放到一块大平板上用锤子敲 把应力放出来 平了 就好了

网友:
用等高块垫高,横向用挡块,不开磁磨,磨平一面后翻转放在台面上上磁磨,往复翻转二到三次就可以了,一般达到0.02没问题,至于以后变形就没办法了,中国的材质处理,稳定性处理都不是那么可靠的

网友:
先校直,再磨

网友:
直接磨,肯定会变形的,会翘的,有内应力,没有释放,个人想法,在板下面放一层塑胶垫,在磁吸,磨出来的上表面才会平,可以试试管不管用,管用就是好办法了

网友:
我的办法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是经过实践的。

网友:
据说有一种砂带平面磨床,不用磁吸,磨出来两个面会很平

网友:
可不可以做一个去应力退火?消除内部残余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