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07CAD版画的用04的怎末样才打的开?

楼主(2011-08-29):
我用07CAD版画的用04的怎末样才打的开?
谢谢!那位前辈指点下!
谢谢!

网友:
存为2004格式以下的

网友:
你用07版CAD 把图做好后就点击“保存按键”→出现“图形另存为”对话框 →在“文件类型”下拉菜单选择“AutoCAD 2004/LT2004 图形(*dwg)”→点击“保存”。这个图形文件就可以用04版CAD 打开了.

楼主:
以前的图根本就打不开,更谈不上保存了
重新下个07版的可以吗?

网友(点评):
1.安装高版本的ACAD;2.听说有CAD格式转换软件,找找试试看

网友:
下载一个DWG TrueView 2010,AutoDesk网站上免费下载的。可以把高版本的转成低版本的。不过没有中文版的,只能看图打印,界面和AutoCAD很类似。如果只是看看,eDrawing就可以了。
另外Dasault也有一个免费的CAD软件,DraftSight,相当于简化的AutoCAD。
以上说的几款软件都是免费的,无时间限制。

网友:
去网上下个Acme CAD Converter ,可以查看高版本的CAD图,并能另存为低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