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M1.2的牙后毛刺过大,除倒角外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1-08-29):
继不锈钢钻Φ1.0的孔,  攻M1.2的牙后毛刺过大的处理

在用1MM的钻头钻孔后,  用M1.2的丝锥攻牙(不能用挤牙丝锥),   毛刺大于0.1MM,除倒角外该怎么处理?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挤压丝攻?你用的的钻头是不是太不锋利,所以才会有这中情况,你们是加工什么类型的产品。你如果用1.0mm的钻孔,孔径就大了4丝。

网友:
可能丝攻问题!不知你用的什么丝攻?能否告诉。

网友:
不知道可否,我这里螺纹口如果再有毛刺外翻,就倒30度角了。

网友:
螺纹一直有毛刺,无法解决的飘过,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