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画抛物线

楼主(2011-08-29):
根据圆锥曲线的定义,可以在一个正圆锥上平切得到包括抛物线在内的许多曲线。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6%E9%94%A5%E6%9B%B2%E7%BA%BF

但是,这样画出来后,不知如何求解焦点和准线。

.

网友:
1.有了曲线,它的方程就能得到,把多点坐标代入
2.根据原始圆锥和斜切参数,应该可以得到所截曲线的方程
3.试试list命令,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些什么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