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包装设计,我们可以付咨询费

楼主(2011-08-30):
我公司是做大幅面扫描仪的(机器一般的重量在30kg左右),以前用的包装都是用EPE做内衬,外箱是瓦楞纸板。有没有更便宜,更优化,更环保的包装方式。您的建议如果可行,我们可以付咨询费!谢谢!

楼主:
请高手指导!

网友:
塑料泡沫,它是一种化学材料,全称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xpanded Polystyrene,简称EPS)
2 t% N2 k1 c4 x) ?  V不知道是否比EPE便宜些

楼主:
不如EPE啊!有人用过纸浆模吗?

网友(点评):
纸浆模强度不行,包装大件不行,比较好的是蜂窝纤维板,但成本高,还有一种再生塑料混挤的板,也贵,还要批量,你产品批量肯定不够,比较难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蜂窝纤维板什么样的啊?没接触过,有资料吗?那种再生塑料挤的板估计很硬吧!不能起到缓冲保护作用吧?这又是个难题!

网友(点评):
我做过蜂巢纸板,强度很好,人站在上面踩是没事的,价格要看量了,蜂巢纸是可以整卷纸加工的,调机时间长,量少成本肯定高。

网友(2011-10-11):
体积大吗?体积小的我见过用发泡包装的。

网友:
再生纸托,是不是就是各位说的纸模,超市包装鸡蛋的那种?

网友:
回帖为了发帖。。。

网友(2012-07-06):
可以用pu聚氨脂材料包装,不知道体积多大?一般30公斤产品50块以内可以做好,包装效果是其它材料不可比拟的,但是需要购买设备,整套下来大概3万块

网友(2012-09-07):
整套下来大概3万块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