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洞百出的五轴程序

楼主(2011-08-30):
  前天看到有位大虾的头像是五轴加工中心。一时心血来潮。编个玩玩。献丑了!
我是UG造型并编程的。由于是初学,还是自学的。所以我发出来,请大虾指点一二。拜谢!

楼主:
我先发现一个问题。坐标系:改后就是这样。

网友(2012-04-18):
加工编程不懂的,路过,学习了,呵呵。

网友(2012-05-31):
最好是把零件发上来一起学习

网友:
楼主不错,但是和实际加工相结合来的更快!

网友:
我们在学校时  学过proe
不过一直没机会用
快忘干净了

网友A(2012-08-07):
还是到别处看吧,你描述的不清楚,五轴需要讲明白机床结构,摆头、转台还是双摆头,双转台,当然,目前都支持RTCP了,除非是国产的。后处理需要根据机床结构编制。然后编程上就是控制刀轴而已

网友(2012-09-14):
我们只有4轴加工,这个没见过。

网友:
建议上ICAX上面去看看,

网友(2012-11-28):
引用 网友A:
还是到别处看吧,你描述的不清楚,五轴需要讲明白机床结构,摆头、转台还是双摆头,双转台,当然,目前都支 ...

说的在理

网友:
我也自学了自动编程 但是现在没有机床实践 只靠自己摸索太慢了 有些东西还搞不明白

网友:
五轴的床...貌似这零件不需要五轴加工啊

网友:
看图片这样的刀具不能用。第一,刀具倾斜角太大。第二,球刀底面加工为F0,而五轴加工有一部分就是为了解决刀具F0问题

网友(2013-10-14):
这零件太简单了,我都用宏程序来搞定。来个复杂的看看

网友:
我也是不懂啊!领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