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纯铁件表面加工,抛光后细纹

楼主(2011-08-30):
现在加工了一批零件。材料是电工纯铁 DT4E, 零件外圆直径 40mm,厚度为2mm,上下表面上磨床加工后,表面抛光,但现在发现表面有划痕, 电镀镍后,也掩盖不了划痕(镀层厚度为7微米左右,据电镀厂得人说,电镀是掩盖不了零件表面的细纹的?是这样的吗??),,请教有什么简单可行的办法,在抛光时,可以避免划痕的出现,或者有什么其他的表面光整手段,来保证上下面的效果啊?

另电工纯铁加工比较粘刀。。

网友:
这个划伤好像是在磨床上翻面的时候,被磨下来的灰尘擦伤的,这样电镀是盖不了的,应该在磨的时候,注意加强保护,要是可以,再做振动抛光处理,应该就没有这样的划痕了!

网友:
在PDF资料上看到你的 网址,今天来注册了 。你 真好啊 ,继续发扬!!!

网友:
这没什么好的办法,只能让抛光时注意,是用什么材料抛光的?可以在这上面想想办法

网友:
电工纯铁很软,就算是抛光后也要注意运输或电镀操作的时候不要划伤表面

网友:
这个帖子是我发的,但不知什么原因,登录不了,只能重新申请了!!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表面有划痕的原因主要是在 磨床半精磨后,上下面用布轮抛光,由于 电工纯铁材质发软,布轮掉毛,划伤了表面。

现在改变了工艺,采用普通砂轮粗磨---精细砂轮精密磨削,过程中注意切削液(尽量纯净,不要有杂质)供应充分,表面的粗糙度可以达到 Ra0.2-0.4。另外电镀前一定将表面擦拭干净,不要有手纹,否则电镀出来的产品会有手轮,很难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