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手动压机怎么调整每压一下,行程下来1mm

楼主(2011-08-30):
如标贴

网友:
可以采用作图法进行调整,锻压技术中有详细讲解,我也只是略懂

网友:
加个传感器就可以了吧!!个人意见啊!

网友:
计算油缸容积和手压泵排量,限制手压泵的行程,这样可以吧?

网友:
这中控制问题还没见过    一般像这个压机做的都没有行程和流量控制的   只有压力调节
不管是气动还是手动好像不能实现

网友:
这手动压机做什么的,做个刻度尺,手动流量小没问题

网友:
这种手动压机可以用于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作维修保养工机具用。有一定的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