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高碳钢与低碳钢?已加工好的零件

楼主(2011-08-30):
    想请教各位,高碳钢和低碳钢有哪些区别?
    在已加工好的零件上,我们该怎么去辩别它们是属于高碳钢或低碳钢啊??

网友:
去请教老师傅!

网友:
用火花鉴别法就可以辨别,在已加工好的零件上非重要部位,上砂轮机磨一下,火花明亮且分叉多的就是高碳钢材质。可以用已知钢号的样棒辅助比较。

网友:
敲打听声音                    , 估计新手不好办

网友:
能听出来吗?楼上的。大概原理是什么呀。能指导下否?

网友A:
用硬度计打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硬度计打一下啊

      用多少硬度作为标准?是高于多少度属于高碳钢?低于多少度属于低碳钢啊?

网友:
硬度计应该可以,硬度标准可以查碳钢的机械性能

网友:
含碳量不同火花不一样,看看下面这个帖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