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下~~~

楼主(2011-08-30):
TRAEGER IPE 100*2500 DIN1025-S235JR这个是什么钢材啊

网友:
Q235 差不多,对否,查一下德标

网友(2011-09-29):
Traeger:

德汉词典德语百科
德语基本词典
[der] 支座,托架,支架;梁,大梁,桁梁,构架;轴承座;型心座;夹具,刀架;横座;载体,载波,载频,载声,载流子,载子(P型半导体空穴传导);母体

[der]带。皮带。裤子吊带。梁。横梁。挑夫。杂工。搬运工。佩带者。

所以这个零件应该是一个梁.

IPE:应该为DIN1025的IPE 型的H型钢。IPE100:100X55X4.1X5.7

S235JR,对就中国的材料就是Q23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