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1-08-30):
有一种电动阀门驱动装置,参数里有一项电机功率,表示成10/15或者7.5/10,请问谁知道这样表示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A:
是二种输出转速时所对应的电机功率...

网友:
阀门电动装置的分类与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二种输出转速时所对应的电机功率...

喔,谢谢。。。。。。。。。。。。。。。。。。。

网友(2011-11-03):
长见识了,还望大家多多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