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双横梁龙门机床有没谁见过

楼主(2011-08-30):
     小弟是刚入行的菜鸟,要设计一台大型双横梁龙门机床,请问在机床运行过程中,当两个横梁同时自动运行时,采用什么方法可以使两个横梁不相撞。。。。

网友A:
每个横梁的移动,都有一个位置编码器,在程序里设定一下,当两个横梁距离达到一个值以后,系统控制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横梁的移动,都有一个位置编码器,在程序里设定一下,当两个横梁距离达到一个值以后,系统控制停车

谢啦  这个回答对我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横梁的移动,都有一个位置编码器,在程序里设定一下,当两个横梁距离达到一个值以后,系统控制停车

楼主这样也能设计机床。。。

网友(点评):
哈哈,为什么不能?哈哈,

网友:
菜鸟不要设计如此复杂的机床。老鸟尚且思量许久。

网友:
装个限位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双横梁是怎么个双法?定梁龙门还是龙门移动?

网友:
是这样的吗?

网友(点评):
就像车间里一条轨道上装两台行车,各管一段,不要越界,不然后果很严重,呵呵

网友(点评):
这叫地坑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双横梁是怎么个双法?定梁龙门还是龙门移动?

龙门是运动的

网友:
双龙门架,双横梁,框式横梁,你要设计哪一种。

网友:
出这样的问题,有点不靠谱哦!

网友:
我不是搞设计的。所以不懂。比你还菜鸟。

网友:
电气上有行程开关(限位开关)控制,碰到就停;还有就是通过光栅尺检测位置,系统里面设置软限位参数,到达这个位置时也会停;" _# H1 O! c& ^( J
机械上也会安装挡块作为最后的保护,一般情况下会有这3种情况,多重保护以防万一。

网友(点评):
说的有理哦

网友:
也可以用距离感应开关之类的,当两个横梁距离达到设定值后,必须一起往一个方向走或者都停止之类的。

网友:
难怪国产的机床质量不行啊,原因找到了,说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