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线重合怎么办?

楼主(2011-08-30):
今天画一个零件的轮廓图,结果投影过去的两条线间距是0.2mm,但是粗实线线粗0.5mm,打印的图纸就出现了重合,怎么解决?

网友:
图纸当然要求准确,但也要表达清楚,方便察看。
投影的两条线,可以放宽处理,如要标注,仍标注为0.2,标注要准确,这样不影响理解。

网友:
lz你们打印的线条这么粗的啊,记得我们经常用0.35mm打印粗实线,呵呵

网友:
将其局部放大,比例大一些,就可以清晰表达了

网友:
如果会存在表达不清,必要时局部放大。我打印线一般设粗0.26细0.15,效果不错的。

网友(2023-02-23):
还是局部放大比较好

网友:
这种允许实际打印宽度放大,标注不变。或者局部视图放大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