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口如何配合?

楼主(2011-08-30):
比如一螺栓在一槽口里可移动,该如何进行配合

网友:
能移动间隙至少10丝

网友A:
取螺栓的front、top、right三视面与槽的面或轴线配合,是这样吧?

网友:
加线性耦合 限制行程  类似于活塞的往复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螺栓的front、top、right三视面与槽的面或轴线配合,是这样吧?

配合好办,但怎么使螺栓只能在两端位置间移动?(极限)

网友(点评):
这太简单了,把你的两个东西发给我弄好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