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T压模机升上去后,10分钟就滑下5公分!

楼主(2011-08-30):
这几天早上一上班就把模具升上去,开早会10分钟后发现模具下滑了5公分,机子就不能正常动了,需要按回程,就回升那么5公分,就可以正常的运行。
请问各位大师,这是怎么回事,帮我查出个问题点,回头我请喝酒。

网友:
模具下滑,肯定有地方泄油了,保不住压力,先将通往模具油缸的油口堵塞,观察压力变化,若压力稳定,说明油缸内泄,更换密封。

网友:
检查一下油路的保压元器件和油缸活塞的密封是否完好
因为没有图不知道该系统是如何保压的,油缸可以手动将油缸运行到上升或下降到极限位置,然后把上或下腔油管拆开,向上或下的方向运行油缸,如果油缸拆开的油孔没有油溢出,则可排除活塞密封故障(差动回路千万不要拆有杆腔!!!),如果油缸下腔管路在连接油缸管路上有截门,可以将油缸上升到一定位置,关闭截门,过一段时间观察油缸是否下降,没有下降则可排除油缸活塞密封故障。

网友:
呵呵。。同意楼上2位的

网友:
先易后难,检测保压,各连接头,没问题,检查油缸密封性能

网友:
可能使用了滑阀,阀芯内部泄漏,油被抽出油箱了,要么改插装阀,泄漏小.

网友:
同意2楼、3楼的说法,不是油缸泄漏就是系统回路中保压的地方出现了问题。

网友:
同意2楼、3楼的说法检查油缸密封性能

网友:
呵呵,说的都很明白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太难,楼主只要细心一点 即使不懂液压
通过仔细观察也能发现问题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
检查油缸和系统的密封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事情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因为设备还在保修,所以找厂家师傅过来找问题的,结果一个阀芯O型圈破了,串油,所以导致下滑,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不是油缸内泄,就是换向阀有小杂物卡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出现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设备还在保修,所以找厂家师傅过来找问题的,结果一个阀芯O型圈破了,串油,所以导致下滑,谢谢各位 ...

直接找厂家是个最简单的办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