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润滑脂牌号

楼主(2011-08-30):
0#,1#,2#,3#锂基润滑脂有什么区别?分别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
那指的是稠度,说得跟使用紧密点,看你的设备应用场合的要求。0#会稀些,3#相对会稠些,其他牌号介于2者之间,一般设备会有要求,如果找不到设备说明也可以根据工况判断

网友:
1号脂可用于集中润滑系统, 2、3号可用于手工注脂方式。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表格很详细

网友(点评):
很好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