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还可以返修的更薄吗?

楼主(2011-08-30):
这个件可以用什么方法再加工到更薄,比喻2-3mm

网友A:
什么材料?是在已有的4.5mm基础上再使其变薄,还是另外用薄的材料加工出图纸上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是在已有的4.5mm基础上再使其变薄,还是另外用薄的材料加工出图纸上的尺寸?

返修,所以是再加工。材料:普通碳钢Q235-A

网友:
从中间切开一个变两个。

网友B:
只要有钱,为什么不可以呢,很简单的东西啊

网友:
线切割一分为二..........................

网友:
这个尺寸也可以平磨了!

网友:
线割一开二,10丝磨太好了,楼主赶快拿来我做

网友:
完全可以的,仪表车床就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钱,为什么不可以呢,很简单的东西啊

只是作为纯加工讨论,不用考虑成本什么的。要是考虑成本与加工效率,重新下料加工更合适

网友C:
都没有行位公差,是个粗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没有行位公差,是个粗活了

是个粗活,确实
我只想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加工不?让你厚度为2-3mm

网友:
线割,车,磨都可以,

网友D:
直接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车就行

可以直接车,这个件不好装夹吧?

网友:
用线切割吧,用一磁石作定位便于操作

网友:
没什么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