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型刀振刀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1-08-30):
加工中心技术,成型刀振刀应该怎么处理阿,请教高手

网友:
打低转速!我一般这样处理的!

网友:
分析振刀原因,是不是吃刀量大了?还是材料问题?查查原因,再做调整

网友:
原因很多,转速过快,吃刀量过大或者过小,刀悬伸过长,零件装夹力不够等等,还有就是刀具磨损变钝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吃刀量大了

网友:
支持四楼,说得有理

网友:
振刀有很多原因,如果机床本身没有问题的话,那极有可能是刀杆、刀片、切削速度有关系!

网友:
在排除装夹刚性不足、刀具刚性不足等因素只考虑加工方法的情况下,我认为首先要降低转速,如果还不行就要减小后角加大前角。

网友:
转数 刀具磨损 刀柄伸处长度  道具是否装正 都要排除一系列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