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板材扭曲作斗争

楼主(2011-08-30):
如果在一块板材上冲切很多个孔,板材不可能保持平直。这是由于冲切应力的累积而造成的。每当冲切一个孔时,孔周边的材料会被向下拉伸,会使板材的表面存在张力。冲切的向下运动也会造成板材下表面的压力增大。对于少量的冲孔,这样的影响不明显。但当冲孔的数量增加时,张力和压力的作用会成倍的增加,直至板材变形。

有一种方法可以有效地消除这种变形。方法是首先每隔一个孔冲切,然后返回冲切剩余的孔。这样的操作虽然也会产生应力,但是这种方法阻止了顺序冲切时的张力和压力的累积。相反,这样的冲切会使两次冲切的应力互相抵消,达到防止板材变形的目的。

网友:
激光切割不久行了

楼主:
呵呵,激光切割机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针对数控冲床来讲的!

网友:
很密的孔的话,在第一次冲完后已经变形了,再回去冲两 孔中间的孔,那不是很危险,间距小的说不定就冲重了。

网友(点评):
如果很密的话,确实会有出现你说的这种状况。具体操作起来,跟板材材料、厚度、孔洞间距、使用的模具以及机床的速度都有关系!

网友:
嘻嘻,顶一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