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可以焊接吗

楼主(2011-08-30):
件2里面两个小块可以与下面点焊吗

网友A:
可以啊!

网友(点评):
首先表示非常感谢关注,如果焊接时会不会把那个小片烧掉,或者是烧穿!因为现场工人加工给我这样的反应,小片厚度为2.5mm

网友(点评):
补那焊工糊弄了吧,1MM的都可以焊呢

网友:
必须可以。。、、、、、、、、

网友:
对于这种产品,氩弧焊是最适宜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首先表示非常感谢关注,如果焊接时会不会把那个小片烧掉,或者是烧穿!因为现场工人加工给我这样的反应,

网友(点评):
这个操作工的技术问题,有经验的工人可以做得很好!

网友:
不锈钢的话电流调至90-120(铁件必须加焊丝,可试着用气保焊),瞬间点焊是可以的,但四个点很难每个点形状都保持一样,比较困难,容易蹋边

网友(点评):
谢谢,又长了不少知识

网友:
可以焊接,小心烧蹋

网友(2011-10-22):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钨极氩弧焊

网友:
我怎么感觉就这么点焊下有点不牢靠啊。是否可以把那一段给焊满了?

网友(点评):
点焊一点问题都没有 焊满的话变形太大了

网友:
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个可以有

网友:
氩弧焊可以的,针尖离近点,

网友:
氩弧焊可以的,起弧的时候在那四个厚点的小块上起,那就不容易烧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