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画一条已知弧弦长和弧长的弧

楼主(2011-08-30):
一位刚学CAD的小友问我的问题,真把我难倒了:
如果一条圆弧的弦长已知,弧长也知道。用CAD能做出图吗?

网友:
根据弦长公式和弧长公式,求出半径和角度就OK了!

网友:
弦长=R*@
弧长=2R*SIN(@/2)
@为圆心角
这样可以算出R及@
就可以画圆了

网友(2013-01-18):
计算得出的数值如果是无理数,在图中放大就会有问题。用几何法作图可避免

网友:
sw能轻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