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形钩的设计,请教

楼主(2011-08-30):
各位大侠,我是做带材的小纵剪,现在为了适应设备需要,需要做一个下料的小C钩,用什么材料做钩子好,设计的时候怎么做到吊东西时候平衡。怎么算的

网友A:
1 考虑卷径与宽度,钩子能挂进去,先草画一个示意图,尺寸留够了,

2 按最大卷径,最大宽度计算受力,就知道钢板要叠多少片,计算几个主要点受力状况,安全就可以了,

3 放上面吊耳的位置,计算考虑平衡,理论力学,这个不需要阿拉讲什么,免得着日烦,吊挂点,计算一下,销子粗一些,足够安全就行了,销子最多35钢,不能高了,这个注意了

网友(点评):
哪里招人烦,就算说说简单的东西也是多多益善啊,呵呵

网友(点评):
关于几个主要点,想起了三维有限元的一点功用,就是对于简单的东西模拟一下,对新手来说可以有助于理解和认识这几个主要点在哪,应力的分布情况等,以建立一个形象的观念,有一定的帮助,当然意义可能不是很大...

网友(点评):
经验直觉的、手算的、有限元分析的,三者相互印证,这样可能才对学习提高有一定的帮助,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考虑卷径与宽度,钩子能挂进去,先草画一个示意图,尺寸留够了,

2 按最大卷径,最大宽度计算受力,就 ...

图纸现在好了,材质用什么的好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现在好了,材质用什么的好呢 ?

用低碳钢板,下料以后叠起来,热铆,

楼主:
能用钢板 16mm的直接割一个吗,就吊1吨左右的,分条线窄条的没多重,一般就七八百公斤,比如说用锰钢可以吗,能介绍个牌号给我?

网友(点评):
要计算,不能估计,锰钢是做叉子的,叉车那个叉子就是,但比较贵,可以用,也是要先计算一下,安全系数要足够,这个涉及安全问题,要留富裕量,不能凑合

楼主:
谢谢 提醒啊      ,图纸和数据都准备好了,明天就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