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8的和Rc1/8的螺纹可以旋合吗?

楼主(2011-08-30):
G1/8的和Rc1/8的螺纹可以旋合吗?还是G1/8与G1/8相配,R1/8与Rc1/8相配啊
哪位大侠解答下啊~谢谢!

网友A:
按规定是不相配的,G配G,Rp配R1,Rc配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规定是不相配的,G配G,Rp配R1,Rc配R2

我用的是:
外螺纹R1/8与内螺纹Rc1/8可以想配吗?
我在手册上只看到R ;Rp;和Rc螺纹没见到什么R1和R2啊??

网友(点评):
我在手册上看到R1,R2了...分别代表与圆柱内螺纹Rp相配的圆锥外螺纹和与圆锥内螺纹Rc相配的圆锥外螺纹,可能这二者只是代号的不同,参数相同...所以,你说的R1/8与Rc1/8是相配的

网友:
对非标螺纹接触的不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
外螺纹R1/8与内螺纹Rc1/8可以想配吗?
我在手册上只看到R ;Rp;和Rc螺纹没见到什么R1和R2啊 ...

我用的是SMC的快连接头,他样本上只标有R1/8,也不知道是R1或是R2的啊!

网友(点评):
只是代号不同,参数是相同的,都是圆锥外螺纹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MC的快连接头,他样本上只标有R1/8,也不知道是R1或是R2的啊!

但是R1/8 的外螺纹都可以与G1/8和Rc1/8相配吗?

网友(点评):
不清楚,不知道Rp跟G差别大不大,最好试验一下,如果能旋合进去还要加上生料带等来密封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R1/8 的外螺纹都可以与G1/8和Rc1/8相配吗?

恩~谢谢!

网友:
可以凑合用,需用生料带密封。

网友B:
国标没有这么规定的,但实际上我觉得不会影响使用,只是密封效果的保险性不高。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R1/8,与G1/8相配密封性不好吗,还是与Rc1/8密封性不好啊,R1和R2的外螺纹可以混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标没有这么规定的,但实际上我觉得不会影响使用,只是密封效果的保险性不高。

我回答你的主题提得问题啊,G1/8(表示外螺纹的时候要加A或B 公差等级,要不表示的是内螺纹)和RC1/8。密封性都一样,只不过内螺纹的有效长度短的话,就会密封不好。R1和R2都表示的是圆锥外螺纹,柱锥配合的时候外螺纹用R1,锥锥配合的时候外螺纹用R2表示,这是国标规定GBT7306.2-2000。

网友(2012-08-1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