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很简单的一个仿真但是弄不了,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1-08-30):
    想模拟在电机轴的带动下,偏心轴做转动,支架在偏心轴的转动下做上下的来回运动,但是不懂怎么仿真?大家帮看看步骤是怎么样的。
    偏心轴的偏心量为1mm。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1
看看这位大侠的功力

网友:
如果不想那么多的话就用3D接触

网友:
看着像是用UG画的图,UG的仿真还真是没有用过

网友A:
不难  如果你会用SW会很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难  如果你会用SW会很快的

怎么仿真啊?做动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仿真啊?做动画!

动画只是你看到的图像 数据才是你想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