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洛蒙推论(高速低温),请教

楼主(2011-08-30):
    今天看到一段话,说德国切削物理学家萨洛蒙有一个推论:
当切削速度达到一个临界值时,切削温度达到最大值,伺候的一个范围内,切削速度增加,切削温度下降,还有一个类似于抛物线的图示。

    不明白是为什么,有哪位朋友懂得这个道理或者在实际中经历过的可不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不了解,有可能如此,有很多类似的现象和规律,打个比方,比如一个人天天无所事事,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心情指数就比较低,然后有一些事可以忙,心情就哈皮起来,工作量再一直加大的话,又觉得劳累不堪,心情就又落下去了,抛物线规律...

网友:
高速铣就是这样的啊
废料热量还没传到刀具是就飞出去了。

网友(点评):
对头,这就是高速切削的优势

网友B:
纯粹从数理上分析,从代数角度来看,切削温度T是切削速度v的函数,即T=f(v),再根据我们所学的知识,函数有几大属性,比如有界性等。首先我们要确定温度T是不是有上界,虽然切削理论我不了解,但我估计T是有上界的,再大也不会超过金属熔点。
当切削速度v递增时,切削温度T也会单调递增吗?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也许在某一个速度点上,它下降了。当然,更进一步的研究,就要结合切削实际中的物理规律,列出包含各变元的方程组来求解了。

网友(点评):
毕竟是学问高的大侠分析得通彻!

网友C:
铝件产品加工为什么回粘刀呀
是不是达到一定速度不会粘刀啦 切削速度越快越好吗

网友(点评):
你猜对了 “工件材料的加工性较差时,应选较低的切削速度。故加工灰铸铁的切削速度应较加 工中碳钢低,而加工铝合金和铜合金的切削速度则较加工钢高得多。”节选自某不出名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有可能如此,有很多类似的现象和规律,打个比方,比如一个人天天无所事事,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心情 ...

非常形象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粹从数理上分析,从代数角度来看,切削温度T是切削速度v的函数,即T=f(v),再根据我们所学的知识,函数有 ...

这一点我没有想到 就是必然存在一个上限 不然金属就会融化了 多谢有能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粹从数理上分析,从代数角度来看,切削温度T是切削速度v的函数,即T=f(v),再根据我们所学的知识,函数有 ...

找了一个图,给您瞧瞧。

网友(点评):
果然是条曲线,但没想到竟然可以下降的这么厉害。另外纵坐标的标签应该是“切削温度”而不是速度。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应该呼吁写书的好好反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件产品加工为什么回粘刀呀
是不是达到一定速度不会粘刀啦 切削速度越快越好吗

好像可以避免......

网友:
这个是真实的,首先你要明白加工中刀具的热量是怎么来的(切削变形与摩擦),加工中热量主要集中在铁削上,一般高速加工吃刀量很小,削也很容易排出,铁削热量还没传到刀具是就飞出去了。所以真正意义上的高速铣是不需要冷却的,最多需要一个风冷,主要是更好的排削!刀具用过一段时间停了床子就可以用手摸

网友:
现在一般能达到的高速切削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D:
萨洛蒙推论真的还是个推论。参考互动百科http://www.hudong.com/wiki/%E9%AB%98%E9%80%9F%E5%88%87%E5%89%8A
贴一些出来:德国的切削物理学家Carl Salomon博士于1929年进行了超高速模拟试验,1931年4月发表了著名的超高速切削理论,提出了高速切削假设。 Salomon认为在常规的切削速度范围内,切削温度随着切削速度的增大而提高。当切削速度增大到超过一个速度范围,切削温度反而随切削速度的提高而降低,同时切削力也会大幅下降。按照他的假设,在具有一定速度的高速区进行切削加工,会有比较低的切削温度和较小的切削力。这就是著名的高速切削状态下切削温度的死谷理论(Dead Volley)。但这一模型预言的曲线至今仍没有精确的令人信服的实验可以证实。 H.Schulz等人认为:Carl Salomon所根据的实验曲线是铣削中刀具温度(而不是切削剪切区的温度)与切削速度的关系。其中高速段上刀具温度的降低是由于刀具与工件接触时间变短所导致的结果。从切削机理研究的角度看,应当考察切削剪切区中的温度变化及材料变形状况。
高速切削中切削力减小是高速切削技术应用发展的物理基础。对于为什么速度高到一定程度,切削力会减小的问题,有人认为是由于工件材料软化所致。这种软化可以理解为切削速度增高,切削剪切区温度升高,材料屈服极限降低。也有研究者认为切削加工所需的能量在某一速度范围内达到平衡点,随着切削速度进一步增高,切削力随着降低,并在某一速度后保持不变,然后可能随着切屑的动量改变略有变化。但这些推断都还不能从材料变形机理上予以确切说明。所以,进一步的研究应当考察切削中产生材料变形所需能量是否随材料变形速度而变化,是否在变形速度(流变速度)超过某一极限值后改变了材料变形方式,从而使变形所需能量减少了。确定这一界限,寻求最佳切削速度具有重大的工程意义。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实验已经证实了,可能是由于高速切削的切屑快速带走了热量,而且根据摩擦学原理,当速度高到一定程度后摩擦力会减小,速度快,摩擦力小,刀具施加给工件的力就大部分用打破金属原子之间的原子力了,这样热就是从工件上产生的,而温度高的切屑很快就排出去了,故刀具上的温度就降低了

网友:
学习了,论坛果然人才济济

网友E:
用钉子钉一铁皮,铁皮穿透的同时会变形,如果用同样大小的一颗子弹射击的话,哪个变形大呢?

网友:
都是知识

网友:
呵呵 又长了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钉子钉一铁皮,铁皮穿透的同时会变形,如果用同样大小的一颗子弹射击的话,哪个变形大呢?

感觉任何事都可以用这个理论解释  用中国话讲就是物极必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萨洛蒙推论真的还是个推论。参考互动百科http://www.hudong.com/wiki/%E9%AB%98%E9%80%9F%E5%88%87%E5%89%8 ...

哦,萨洛蒙推论还是个推论。
还没找到论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萨洛蒙推论还是个推论。
还没找到论据。

理论是由实践得来的,个人认为当切削速度达到一定值是完全可以降温的!
赞同楼上前辈所说的当达到一定速度是温度都被切屑带走了!

网友(2011-10-10):
今天我问了一下老师,他说目前国内的研究生也有在做“当速度超过临界速度后反而切削温度降低的”的研究,说法也是各种各样的,普遍被认可的就是:切削速度过快,切屑带走了大量的热量,导致切削温度不增反降。

网友:
自然界的正常现象,物极必反。自然界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

网友:
如果有研究,最好能提供出具体数据,比如工件材料,刀具的选用,切削参数的选用,然后就看切削热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刀具的有效使用寿命,如果实验室数据能用于工业化生产,那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
受益!受益!谢谢啦!

网友:
即使如此,温度下降的应该有限啊,而且应该快速的就恒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粹从数理上分析,从代数角度来看,切削温度T是切削速度v的函数,即T=f(v),再根据我们所学的知识,函数有 ...

向老前辈学习了!您能告诉我怎么能搞好机械加工工艺吗?

网友(2011-12-18):
引用 网友C:
铝件产品加工为什么回粘刀呀
是不是达到一定速度不会粘刀啦 切削速度越快越好吗

弱弱的问一句 不锈钢的也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