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圆棒在车床用卡盘调头车的双车接痕实物图片来了

楼主(2011-08-30):
大家看看,这个是45#钢料的吧,2次装夹对接车,有一点不同心,应该可以继续把卡盘调整到中心的,之前我安装卡盘法兰上主轴都没有怎么调整,就用半圆锉刀锉了一个浅浅的锥度套进去的,所以这个锥度的精度还没有最高

网友A:
跳动多多少少有的,一点没有就要用表校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动多多少少有的,一点没有就要用表校正了。

有机会找块好点的钢盘车个圆锥台深一点的转接法兰,那样卡盘定位可以更接近轴心了

网友:
主要还是摆动的,最好还是两头打顶尖眼,两头顶尖顶装夹,同心度准好,注意尾坐要校正,不然有锥度

网友:
很短的,干嘛要调头加工啊

网友:
用顶尖一次加工就可以的啊   非要掉头?? 不知楼主考虑的什么因素

网友:
是呀 楼主为什么非要掉头呢

网友(点评):
因为我其实要加工动力头的主轴座,需要车轴承孔位啊

网友:
我们短轴常用双顶针一刀过的,不知楼主怎么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