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圆钢外圆表面上怎样钻孔?

楼主(2011-08-30):
在30的圆钢外圆表面上怎么把孔钻正,如何防钻偏,用钻床平口台钳上钻孔的

网友:
这是很简单的活,不难的,我第一天开摇臂钻床是打得第一个孔就是这种很头痛的孔,对称度要求很高,关键是钻头刚性要好,钻刃对称度要高

网友:
加工的工件量大的话,还是做个钻夹具吧,不复杂的

网友A:
画线,样冲定位,平口台钳,钳内囗对中心距离15,平口台钳定位,钻孔。

网友:
我认为用“V”型铁来定位钻最好。轴向划好线后,可用一个挡块来定位,径向中心,可在主轴上先装个顶尖来对正“V”型铁。

网友B:
最好还是用样冲打个中心点,做定位点,因为圆的东西钻头会滑,样冲打个点钻头照这个点向下钻不会滑的。要是钻大孔先用小钻头钻在用大钻头钻

网友(点评):
这样做是打孔步骤,防偏呢??

网友:
都有实践经验,,,佩服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线,样冲定位,平口台钳,钳内囗对中心15,平口台钳定位,钻孔。

可是怎么确定样冲是最高点,如果不是最高点钻孔肯定会偏,能具体说说那吗

网友(点评):
做个钻套 保证钻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用样冲打个中心点,做定位点,因为圆的东西钻头会滑,样冲打个点钻头照这个点向下钻不会滑的。要是 ...

用平口钳夹住圆钢如何确定样冲点是最高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怎么确定样冲是最高点,如果不是最高点钻孔肯定会偏,能具体说说那吗

前面和你说了方法,你没有看吗,内钳口到30的中心是15就行了,用倒角钻尖头校一下。30的中心不是高点吗。

网友:
先洗一下,

网友:
按十楼说法做好后,最好用三尖钻打孔,就不会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和你说了方法,你没有看吗,内钳口到30的中心是15就行了,用倒角钻尖头校一下。30的中心不是高点吗 ...

如何测量到30的中心是15

网友:
两种方法:
1、量大做钻模
2、量少用冲

网友:
有很多办法知道30的中心。最简单的用30的钻头或者棒料去对刀也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测量到30的中心是15

钻夹头上装夹一根心棒,我们用直径(10)的便于测量,用卡尺测内钳囗到心棒的边,测量到10就对了,加上心棒半径5就是你需要的数值15。如大于或小于,就要调整平囗钳的距离,在固定。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
将百分表吸到主轴上,转动主轴,百分表读数相等

网友:
大家都是实际经验的积累啊真是佩服得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夹头上装夹一根心棒,我们用直径(10)的便于测量,用卡尺测内钳囗到心棒的边,测量到10就对了,加上心 ...

你应该知道样冲点只是个小小的点,一根10的心棒不一定确定样冲点是最高点,你具体操作一下试试

网友C:
你没看清楚人家的意思,人家不是叫你用样棒去对冲点,是去对平口钳的边,然后算中心。还有打孔不能偏多少也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我不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清楚人家的意思,人家不是叫你用样棒去对冲点,是去对平口钳的边,然后算中心。还有打孔不能偏多少也 ...

我帮你说了

网友:
批量的话,用车床车个套筒,铣床分中,打孔(稍比你要钻的大些)就可以了。也方便抓住。。

网友:
这个 我觉得应该先把表面搓平 然后钻头磨得成中心钻 通过钻套钻孔

网友(点评):
对,应该先用铣刀铣扁一点,然后钻是吧,这是一个方法,比较科学,但是工序复杂,所以一般工人不会这么做,我也不是这么干的,

网友(点评):
其实只需要把定位那点搓平 不会很麻烦 搓宽3~5mm就可以

网友:
最好还是要用夹具夹住,不然会变形!

网友:
采用山特的SE钻尖,或蜡烛头型式的钻头,次两种钻尖型式的钻头是专门用在圆弧面钻孔的,用在钻床上的话还是有必要做个钻模套较稳妥一点!

网友:
公差是多少,几丝的话在钻床上用平口钳不好保。

网友:
一般用钻套比较保险,也可以用立铣刀加工。

网友:
最好还是用样冲打个中心点,做定位点

网友:
最好找一个车床用的对夹,固定在钻床上。夹一件活把钻头对中钻孔后,测孔的两边,两边一样了孔自然就在中心了,然后固定夹具和钻床,就可批量加工了。之所以用对夹,是为了排除每一件活的外径误差,即使夹不同外径的活,也能保证钻孔在中心。

网友:
同意三楼的看法,用钻夹导向应该比较有保证了,

网友:
恩,长见识了。可以考虑圆弧面钻套,还可以考虑一下钻头的磨削样式,磨成那种圆弧刃头的对中性比较好一点,参考图如下:

网友:
图片2是有关钻头刃磨的部分,这是我从资料上看的,现学现卖,让大家见笑了。不当之处请指正,谢谢。

网友:
圆弧面钻套不错。。。。。。。。。。。。。。。。。

网友:
用把圆钢压在V型块上~~压紧~

网友:
分中,先用中心钻钻小孔,再钻

网友:
最简单,迅速的方法就是做个钻套。及保证中心又快。钻套要用钢件淬火。

网友:
我也正在加工这一类的产品 基本使用V型槽 上下定中心  误差在10丝  还行

网友(2011-09-29):
先轻轻的点钻  等钻出一个小坑 在对着小坑慢慢用力下去 就行了  没什么难的   只要多练习就行了

网友:
中心钻先定一下位置,再钻孔会好很多

网友D:
最好还是有个套,比较保险些

网友:
做一个钻模套在圆钢上固定。

网友:
同意4楼的意见,但换成我,更喜欢用V型定位加工。

楼主(2011-11-05):
具体说说v型架定位的方法

网友(2013-08-16):
圆弧钻模套

网友:
数量多的话做个夹具,少的话划线找正

网友(2014-02-06):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有个套,比较保险些

听起来怪怪的

网友:
1. 锪孔钻+洋冲+钻头
2. 工装:钻套

网友:
钻加工,要求如果不是很高的话应该不难啊!用虎钳圆的东西最好夹紧了之后再敲样冲!

网友:
用V型铁,划线,在用台钳装夹

网友:
上铣床啊

网友:
钻套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