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上“回丝”是什么东西?谢谢大家。

楼主(2011-08-30):
机械上“回丝”是什么东西?谢谢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攻牙时到位后,板牙原位回出,正好理牙,叫回丝。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受教了

网友A:
一般受伤的 螺纹或锈蚀的螺纹,用丝锥或板牙再过一下,俗称“回丝”。

网友(点评):
这种不应该是叫做“理丝”吗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这样理解。俗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受伤的 螺纹或锈蚀的螺纹,用丝锥或板牙再过一下,俗称“回丝”。

正解

网友:
3楼的 我顶

网友:
上面都是正解 ,回丝 可去除螺纹毛刺。

网友:
感情是和常说的过丝一个意思呀。

网友:
具体可能有所不同,我接触最多的是:攻丝后螺纹有毛刺或其他原因,用同一把丝锥或相同规格的另外一把再攻一次。

网友:
今天又学了一些东西~~~~~~~~~~~~~·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也是头一次听说  顶一下

网友B(2013-09-20):
比如电焊中焊接螺母,容易有焊渣进去要回丝的

网友:
讲的蛮全面的

网友:
就是上面说的那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电焊中焊接螺母,容易有焊渣进去要回丝的

长见识啦

网友:
攻丝后,由于热处理后者喷漆后螺纹变形或有赃物,用同一把丝锥(板牙)或相同规格的另外一把再攻(板)一次,将螺纹清理干净,或者是矫正螺纹。

网友:
再顺一遍丝

网友:
学习学习,好多叫法俗称啊。

网友:
我的理解是 攻(板)螺纹到了规定的深度(长度),往回退出来的时候,由于丝锥(板牙)或是操作不当造成再次切削,是得螺栓中径超差。